TI的DK-9B96开发板有没有引脚引出的?

楼主:
从图片上看不出来,是不是DK不引出引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图片上看不出来,是不是DK不引出引脚的?

长这样的么?

网友:
2011 M3 Day 好像有用到,我也没有参加到,o(╯□╰)o,帮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说大部分都引出了,所有IO连到外设时都是用了跳线的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锐鑫同创的hellom3-9b9x系列开发板所有io口都引出了,您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图片上看不出来,是不是DK不引出引脚的?

请看该DK-LM3S9B96的布局图,红色框出的即是引出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