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专题之一 HMI是神马?

楼主:
多年以来,妖兽HMI,一直作乱人间,混淆着人们的视听!

几乎没有人知道其具体由什么时间进入人间界的?
只是据各种秘典综合来年,上古时期,并无HMI的记载。HMI的出现大致可以找出的一点头绪就是,他是在大神尼古拉斯*托斯拉在亚美利加大陆练成雷神诀,玩弄闪电于股掌之后,才在各种札记,秘录中有记载的。

同时也几乎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妖兽HMI到底是何模样。因为HMI在史诗中曾经以非常多的面貌出现过。

当神话渐行渐远之后,人们逐渐开始用正式的文字来记录各种事物。从羊皮卷到,纸质经典,最后权威逐渐集中在一个名为Wikipedia的官方互联网数据库中。

网友:
    那Wikipedia上是怎么说HMI的呢?

    人机交互、人机互动(英文: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1]或Human–Machine Interaction,简称HCI或HMI),是一门研究系统与用户之间的交互关系的学问。系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也可以是计算机化的系统和软件。人机交互界面通常是指用户可见的部分。用户通过人机交互界面与系统交流,并进行操作。小如收音机的播放按键,大至飞机上的仪表板、或是发电厂的控制室。 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要包含用户对系统的理解(即心智模型),那是为了系统的可用性或者用户友好性。

    人机界面 基本监控操作接口 [2]人机界面 MMI: Man–Machine Interface或人机交互界面(Human–Computer Interface或Human–Machine Interface)大量运用在工业与商业上,简单的区分为“输入”(Input)与“输出”(Ouput)两种,输入指的是由人来进行机械或设备的操作,如把手、开关、门、指令 (命令)的下达或保养维护等,而输出指的是由机械或设备发出来的通知,如故障、警告、操作说明提示等,好的人机界面会帮助用户更简单、更正确、更迅速的操作机械,也能使机械发挥最大的性能并延长使用寿命,而目前市面上所指的人机界面则多界狭义的指在软件人性化的操作接口上。

网友:
Wikipedia上关于人机界面的描述最后一段,揭示了一个重要信息。“目前市面上所指的人机界面则多狭义的指在软件人性化的操作接口上”

    可以后在托斯拉发明交流电之后,各种基于电的应用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最早的产品,可能为了方便使用,只能是一些按钮及灯什么的,那么这些按钮与灯就是人机界面。 再后来,有了电脑,人需要通过卡带去控制电脑,这个卡带识读系统,可以说就是当时的人机系统。

    再后来有了操作系统,有了命令行交互,按Wikipedia的狭义化的精髓,可以说命令行提示就是人机界面,而其它的按钮与灯什么的就不再是了。 再后来苹果搞了图形化的用户界面,微软也亦步亦趋地搞了一套Windows 1.X 到今天在PC上,Windows 7。 Mac上OS X,手机上IOS,Android等,图形化一统天下。这样人机界面就是指图形化的软件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