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

楼主:
我要把一个2mv的信号放大到5v,用运算放大器的话,用一级好还是多级的好? 或着还可以用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要容易买到的元件。 谢谢啦,哥哥姐姐们,帮帮我这个菜鸟吧~

网友:
额,我觉得貌似真的要用多级的吧,运放应该很现实。。。。

网友:
多级吧.
2mv太小,估计要选精密点的.这个不太懂

网友:
2mv到5v,放大2500倍,一级放大够呛,两级放大已经差不多可以达到这个倍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了增益外还有什么要求?

单级和多级多可以实现这个250倍的放大,在运放选择的时候需要留意增益带宽积、失调电压。
选定了带宽后,最好选择一个低失调的运放,这样2mV的信号就不会淹没在输入失调电压中。
您可以看看OPA376是否能满足带宽要求。

网友:
个人觉得2mV太小了,可以考虑三级放大,第一级用三极管,后面用精密运放,每一级放大倍数不宜过高。

网友:
要用多级放大,第一级要求较低的输入失调系数,另外注意信号的频率,运放的增益带宽要满足才行,否则增益会下降。

网友:
有没有实例,楼主做出来了没啊?

网友:
一定得用多级放大呀,要不就跑到失真区去了

网友:
我觉得必须要用多级,单级放大(5v÷2mV=2500)倍,你想可能吗?
呵呵,2mV用精密运放缓冲(电压跟随器)拾取以后,在经过多级运放放大!电源电压±12V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什么进展吗?
如果需要合适的方案,请把信号源信息(种类、频率、输出阻抗)和输出要求(失真、噪声、漂移等)描述得更详细些。属于哪一类型的应用?

如果就这些信息都不是太明确,那么你可以尝试用三级放大:
第一级同相放大、增益分配10倍左右。这级运放的失调、漂移和噪声都要尽量的小。
第二级第三级来分配250倍的增益,最后一级运放的输出摆幅能到达5V,如果不需要严格到5V,那么使用5V单电源轨到轨输出运放输出基本上比较接近5V,如果需要严格等于5V,并且要求失真和误差很小,那么选用宽电压供电,保证线性输出区能到5V。
在其他性能基本一样的情况下,宽电源供电的运放通常会比单电源运放更贵点。
除此之外要保证增益带宽积和压摆率,如果增益带宽积不够,实际增益将会低于设置增益;为了保证较小的增益误差,那么运放的增益带宽积通常需要大于增益乘以信号最高频率的5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电高深啊

网友:
信号的放大

最好采用精密一点的运放多级放大。单级运放放大倍数过大会引起非线性误差,还有最后加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
一级放大倒是可以达到2500倍,只是单级放大倍数过高,会引起非线性误差,影响放大效果
所以我建议你用多级放大······
可以用OPA820ID做一级放大,OPA842做二级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xiao  sha

网友:
菜鸟学习了,模电好高深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小信号放大,你可以试试用AD620对此放大,AD620可以放大1到10000倍,

网友:
带宽??
这个估计得多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还不知道他要放大的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

网友:
2mV  好小。。我们实验室的函数发生器都产生不了。

网友(2012-08-16):
用多级放大。

网友D:
可以用多级放大,控制不同的参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