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B92的EPI配置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本人最近在调试9B92的时候,需要用到双片选来写SDRAM,可是在配置后往其地址中写数据,示波器发现无法实现片选。

可是EPI 配置成双片选模式的时候。配置如下:

EPIModeSet(EPI0_BASE,EPI_MODE_HB16);

EPIConfigHB16Set(EPI0_BASE,EPI_HB16_MODE_ADMUX | EPI_HB16_WRWAIT_2 |\

EPI_HB16_RDWAIT_2 | EPI_HB16_WORD_ACCESS |\

EPI_HB16_CSCFG_ALE_DUAL_CS ,0);

EPIAddressMapSet(EPI0_BASE,EPI_ADDR_RAM_SIZE_256MB|EPI_ADDR_RAM_BASE_6);

在调试的时候发现,访问地址0X68000000或0X64000000时候,按数据手册本应该分别对应的EPIO27,EPIO26位置高,但是监测发现不断访问该地址时,都是EPIO27有电平变化,EPIO26则一直拉高,没有电平变化。在访问0X70000000或0X60000000时候,刚好是相反,EPIO26没有电平变化,EPIO27则一直拉高。

同样在访问0X60400000时,EPIO22对应的引脚无电平变化,该位已经置1了,为何监测不到电平变化呢,一直为低。但是各引脚作为GPIO口时候工作都正常。

请大侠们帮忙解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EPI的地址空间范围设置为16MB试试,256MB与双片选的地址范围不匹配。
EPIAddressMapSet(EPI0_BASE, (EPI_ADDR_RAM_SIZE_16MB | EPI_ADDR_RAM_BASE_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