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零件有什么作用

楼主:
如下这颗零件是用在开关电源上的应该是共模电感起EMI滤波用的,但上面有颗零件 【红色的】

不知道是何作用,量测为导通的

网友:
就是个二极管

网友:
感觉是二极管 不晓得对不

网友:
抱歉,这零件拆下来后量测是不导通的,万用表正反搭上去没反应,阻值应该很大,好像也不是二极管之类的零件

网友:
是不是玻璃管放电器件

网友:
放电器件可能较大,那有什么作用呢,是否是阻止过高的输入电压呢?

【这个红色零件下面的这黄色胶带是4pin 电感零件,在ac220输入的EMI滤波位置】

网友:
是TVS,吸收高压尖峰的。

网友:
放电管, 从电路布局上看, 麦拉包里的估计是共模电感, 整个就是山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