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中,为什么发射结电阻上流过的是基极电流而不是发射极电流?

楼主:
模电初学者,第一次发帖,不知道问题是否合适,还望各位多关照

网友:
流过的是(1+β)ib,等效发射极电流

网友:
发射结电阻? 是指三极管发射结的体电阻吗? 先讲清楚了才好讨论

网友:
没看懂,流过的不是放大后的基级电流吗

网友:
没看懂 什么意思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小信号模型的电流是吧,那只是抽象出来的模型,而不是真实的情况

网友:
形成 Ic 的载流子是不会跑进基极端子去的。

网友A:
楼主理解错了,发射结上流过的是发射结电流而不是基极电流
你之所以有“发射结上流过的是基极电流”一说是因为你以为所学过的rbe(这里先忽略rb'e)是发射结电阻,其实那是基极等效电阻,发射结电阻应该表示为re,发射结电阻上的电压ube为ie*re=(1+B)*ib*re=ib(1+B)re=ib*rbe
所以得到这个结论:发射结上的电压ube为发射极电流ie与发射结电阻re的乘积;它等效于基极电流ib与基极等效电阻rbe的乘积。

网友:
更正楼上第一句的一个字
楼主理解错了,发射极上流过的是发射极电流而不是基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错了,发射结上流过的是发射结电流而不是基极电流你之所以有“发射结上流过的是基极电流”一说是因为你以为所学过的rbe(这里先忽略rb'e)是发射结电阻,其实那是基极等效电阻,发射结电阻应该表示为re,发 ...

是的,我指的是rbe,现在我已明白这个rbe其实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等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