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加负载后输出电压有效值如何变化?

楼主:
如图所示为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的交流通路。题目已知Rc,RL,以及不加负载RL时的输出电压Uo,求加负载后的Uo。
以下是我的理解。
由于晶体管右侧的线路为线性有源二端网络,因此,可以利用戴维宁定理将这段线路视为回路X,但这个回路X中的两个电阻Rc和RL究竟是并联还是串联呢?
理解一:串联。Uo看做一个电源,那么RL就是这个电源的内阻
理解二:并联。从Uo的正极走向负极的过程中,要通过两条支路,即分别通过Rc和RL
请问哪种理解是错误的?为什么?

网友:
应该是并联,三样管可以看作是受控源。

网友:
从等效电路的电压增益公式就可以看出,是并联!Av=-β(Rc并Rl)/rbe

网友:
并联,但光告诉RC、RL不会算。。。。

网友:
如果输出负载RL是电容耦合的话,那么电路的小信号模型是不变的,其实就是再求一次电路的增益而已,根据给的参数可以算出βRc/Uo=β(Rc||Rl)/Uo',可以求出Uo'=(Rc||Rl)Uo/Rc,可以看出电路的增益变小了。

网友:
我觉得2L和3L两位童鞋已经把问题说的很明白了。
2L指出一个关键:BJT是受控电流源
3L同学则是从增益公式反推出来的(这种思维啊,俺要学习)

不过那啥,其实这两位童鞋的思维都出自同一个渊源,那就是BJT是受控电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不完整,当然不会算。
不过这个图可能是 交流等效图。
童鞋们有没兴趣算一算这个图。
还好,它是一个 共射组态的,印象里,共射的要比共集的好算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为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的交流通路。题目已知Rc,RL,以及不加负载RL时的输出电压Uo,求加负载后的Uo。以下是我的理解。由于晶体管右侧的线路为线性有源二端网络,因此,可以利用戴维宁定理将这段线路视为回 ...

LZ:
按照理解一,假如是电压源,那么,请问,你这个电压源的内阻是什么呢?

嗯,我想说的是,你不会以为如果按照电压源理解的话,RC就等于和这个理想电压源并联了吧?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受控电流源,因此,不加负载的情况下,它是和RC并联,RC是这个电流源的并联内阻。
如果你要把它理解成电压源,那就要变换电路。

关键的地方来了
我想,你之所以会在这个地方把后面的RL理解为和它串联,是因为等效图在形式上的确是串联,问题是,那个电压值大小不是简单的 IC * RC
画一幅简单的图:
一个恒流源,两个电阻,三者并联,中间是RC,右边是RL。
你的想法可能是把恒流源与RC来一次戴维宁等效,于是乎,就有U = IC*RC,RS = RC?

如果我对您的理解过错,请原谅,但我是这么猜的。

于是乎,就成了RC和RL串联。

问题是,请仔细阅读戴维宁变换的条件(原文我还真不记得,找着了贴上来大伙复习复习)
它的变换条件是: 以该为二端网络对外表现出的电压值 以及去除所有独立源以后的电阻值作为内阻。

这里说明一下,严格来说,这是一个受控源,但是在这个分析里,我先把它当成独立源了。
另外,所谓去除独立源,对于电流源和电压源的处理是不一样的,具体见  电源等效定理,要看专业一些的说法,不要看什么简单的“电流源开路,电压源短路。”

我们现在来计算一下这个 等效电压源到底是多大?

IS * (RC//RL)

这么一看,发现了没,其实 RC和RL还是并联。

只是形式上是串联,而串联电阻也不再是 RC和RL,而是RC//RL和RL。
(关于这个结论我也有点奇怪,但一时没想明白,等待指正。)

网友:
理解一:串联。Uo看做一个电源,那么RL就是这个电源的内阻-------这是不成立的。

因为电压源uo与电阻RC是并联的,电压源的定义告诉我们:电压源一定是和其内阻相串联的。所以,uo/RC是电流源。当然,你可以用诺顿定理把电流源转换成电压源,如果电阻不变,那这个电压源的值不等于UO,或者如果电压不变,则这个内阻不等于RC。.这时可以看成这两个电阻是串联的。
==============================================
计算条件是够了。
无RL时,i=uo/RC
有RL时,uo‘=i*(RC//RL)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大叔
你说的  诺顿定理 后面那一句话不懂。

按照我那个算,有没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