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430是如何驱动电机的?

楼主:
不是说是可以用430的PWM波来控制步进电机(m35sp-7np型号的步进电机,很常见的电机)吗?就是实现步进电机正转反转,加速减速。

但是m35sp-7np型号的步进电机上面除了公共端以外,还有4根线啊,难道说每一根线都要送一个独立的PWM波,还是怎么样的?

网上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都是轮流来送低电平来控制这个步进电机的,我想用430的PWM来控制这个步进电机。

谢谢了,困扰很久了。

网友:
你讲的不是很清楚。驱动步进电机为何要用PWM波。这个你得讲清楚,你是做什么用的。
普通情况下用轮流低电平驱动即可,我也曾发过用四个按键即可驱动步进电机。
但如果需要细分驱动的话,那就必须用PWM了。而且是需要两路或两路以上PWM才能达到效果。

网友:
使用PWM的原因是为了不过多的用消耗CPU对电机的关注度,你这个电机多相的,要轮流的,不适合用PWM控制,要用一个定时器来轮流驱动4个IO口去控制。如果其他任务很复杂,建议用一个廉价MCU专门控制电机,控制的方向和速度等数据通过这个从单片机与主单片机进行简单通信,如SPI通信。

网友:
从单片机建议选PCI12C508\义隆的153S\STC有一款8脚的0.99元不知供货没

网友:
个人建议楼主先看看步进电机的资料。
430应该是不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的。IO口上的驱动电流不够,可能会烧掉IO。
需要添加驱动芯片。我只用过ULN200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了,呵呵,说的蛮好的,之前搞飞思卡尔的同学说:他们控制小车的步进电机都是用单片机的PWM来精确控制的,所以我以为我的这个电机也要用PWM来控制,其实不是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来了ULN2003了,作为驱动我这个步进电机的芯片,呵呵,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了,呵呵,说的蛮好的,之前搞飞思卡尔的同学说:他们控制小车的步进电机都是用单片机的PWM来精确控制的,所以我以为我的这个电机也要用PWM来控制,其实不是的。谢谢
PWM最适合做直流电机控制,飞思卡尔小车大赛的轮子(包括很多其他竞赛不竞赛小车的轮子)很少用步进电机滴。 [ 本帖最后由 xu__changhua 于 2011-7-6 19:23 编辑 ]

网友:
参考51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