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cadence 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画PCB板,但是IDE、ATX、ISA的连接器没有库,需要先画原理图库和封装库,但是找了好多地方,找不到IDE、ATX、ISA连接器的具体尺寸!求救求救,求大虾!

网友:
这个拿一个实际物体来测量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用卡尺测量后自建库,设计PCB这是必须的,即使使用现成的封装库有时也需要根据生产工艺进行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