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调试问题

楼主:
我在IAR调试的时候用if 。。else。。时为什么else出现expected   a  statement!!
if(k&0x80)
            LCD_DATA_H;
            else      (expected   a  statement)
            LCD_DATA_L;
             delay1(20);
这是为什么。。。

网友:
expected a statement是报的错吗?
你检查下是不是前面的代码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我这是最底层的函数了。。

        void write_byte(uchar k,uchar n)
        {
          uchar i;
          for(i=0;i           {
            if(k&0x80)
             LCD_DATA_H;
            else---------------------------(expected a statement)
             LCD_DATA_L;

             LCD_WR_H;
             delay1(2);
             k=k<<1;
             LCD_WR_L;
           }
        }

网友:
void write_byte(uchar k,uchar n)
        {
          uchar i;
          for(i=0;i           {
            if(k&0x80)
             LCD_DATA_H;
            else
             LCD_DATA_L;
            delay1(20);
             LCD_WR_H;
             delay1(2);
             k=k<<1;
             LCD_WR_L;
           }
        }

网友:
void write_byte(uchar k,uchar n)
        {
          uchar i;
          for(i=0;i           {
            if(k&0x80)
             LCD_DATA_H;
            else
             LCD_DATA_L;
            delay1(20);
             LCD_WR_H;
             delay1(2);
             k=k<<1;
             LCD_WR_L;
           }
        }
怎么我程序发上去就不一样了 for(i=0;i

网友:
for(i=0;i< 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