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for语句会综合出什么呢?

楼主:
最近看到人家的verilog代码,使用了很多的for语句,有人说这样会综合出很大的逻辑。请教下大神们,这样做到底有哪些弊端呢?

网友:
在VERILOG语法中,FOR语句是用于测试的描述语言,而不是综合器能识别的电路描述语言!

网友:
首先,for语句是可以综合的, 其次,在描述电路时用for语句一般是为了使代码更简洁,verilog里面的for并不是C或其他里面的循环 一个简单的例子
  1. always@(*)
    begin
    for(i = 1; i < 10; i = i + 1)
    begin A[i] = B[9-i];
    end
    end

 就是令A[0] = B[9], .......A[9] = B[0]

网友A:
回复emukwok:

   你说的是事实吗?

   我怎么看到的for语句都不能综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emukwok:    你说的是事实吗?    我怎么看到的for语句都不能综合啊!

当然是可以综合的,理解了不用错就行,我自己在写RTL时是大量使用的.....

网友:
 不同于软件语言的是,硬件描述语言里的for循环是并行展开,所以虽看似代码写得简洁,编译出来的电路规模扩大成了n倍。

 BTW,俺没实际用过verilog,应该是这么个理儿。

网友:
FOR 语句在VERILOG里面是不可综合的. 在VHDL里面可以综合成逻辑电路(条件是相关赋值是变量)!

网友:
for语句的Verilog程序不能综合的,
verilog中的for循环与C语言中的for循环不同,
这个一种电路的硬件行为,
循环几次,
就是将相同的电路复制几次!
想想看占我积很大。

网友:
关键还是理解吧,verilog里面的for语句只是让代码更简洁些
电路的规模需要自己把握,就像前面的例子里面,对一大把网线进行有规律的赋值那是再方便不过了,比方如果你本身就是要做20个类似的模块,用for就能有效的减少代码量....你们认真看看我的例子大概也就知道了
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