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MSP430的IO读写操作到底需要几个CLK呢?

楼主:
想请教下TI专家,MSP430的IO写操作,比如P1OUT |= 0x10,还有读操作比如IOValue  = P1IN,分别需要几个CPU时钟周期来完成呢?

网友:
你好,

    写IO端口值。寻址模式  立即数 -->  EDE。我记得大概是5个cycle,请查看User Guide的CPU一章,里面对于寻址模式和指令周期做了详细归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