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C语言)

楼主:
我写了一个485通讯程序,实现单片机(PIC16F877A)收发数据(上位机),用串口调试助手(232)调试不通,哪位大侠帮我看看程序,谢谢!

#include <pic.h>
__CONFIG(0x3531);
#define nop  asm("NOP")
bank1 unsigned char count[8]={0x01,0x01,0x01,0x01,0x03,0x03,0x03,0x03}; //串口发送缓存,可以改变缓存个数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reveive[8];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10;j++);
 }

//==========================串口设置===============================
void instuart(void)
{
     TRISB = 0xC0;
     TRISC = 0x80;
     TXSTA=0x04;    //B100  SYNC=0;BRGH=1 异步高速方式传输8bit数据
  RCSTA=0x80;    //SPEN=1;允许同步串行口工
  SPBRG=0x25;    //将传输的波特率设置为9600
  PIR1=0x00;
     RCIF=0;
     PIE1=PIE1|0x20;
     CREN=1;        //允许接收数据
     TXEN=1;        //允许发送数据
     INTCON=0xC0;
}
//======================485接收中断=============================
void interrupt LOW_ISR()
{
   unsigned int i=0;
  if(RCIF==1)
  {
   reveive=RCREG;
   i++;
   if(i==8)
    {
     flag=1;    //可以放数据的解析函数在里面
    }
  }
}

//=======================接收主函数===================================
main()
{
  unsigned int j;
  instuart();
  RB1=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RB1=0;
        delay(1);
        for(j=0;j<8;j++)
         {
           TXREG=count[j];
           delay(1);
         }
       // while(TXIF!=1);
        RB1=1;
        delay(1);
      }
   }
}

网友:
唉,又沉了

网友:
485和普通串口没什么区别,只不过485是半双工的而已。先别用485看看能通不。能通的话再看看485控制方向的管脚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上正解
485为半双工
即收发是单向的
一条总线上 只有一个处于发送状态 其他的都为接收状态
485有控制换向端
先检测换向端的控制是否正确

网友:
你的 程序中 没有控制换向端嘛

网友:
这个还要看硬件的情况,如果有自动流控的话,可以这样做,如果没有,就得按照上面的兄弟说的那样处理了。建议先调试232通讯,调通后,在这个基础上做485。

网友:
#include __CONFIG(0x353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0; uchar tran[8]; //SCI部件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ciint() { TRISB = 0xc0; TRISC = 0x80; INTCON=0x00; SPBRG=0x19; //将传输的波特率设置为9600 TXSTA=0x04;//B100 SYNC=0;BRGH=1 异步高速方式传输8bit数据 RCSTA=0x80;//SPEN=1;允许同步串行口工作 RCIE = 1 ; TXIE = 0 ; PEIE=1; } void main () { sciint();//SCI部件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RB1=1; CREN=1; //允许数据接收 while(1) { if(RCIF==1) break; } tran=RCREG; i++; if(i==8) RB1=0; TXEN=1; TXREG=tran[0]; while(1) { if(TXIF==1) break; } } } 我把程序改了可是能接收到就是发不出去,控制端是RB1口,还有我想接收发送十位怎么样处理好呢? [ 本帖最后由 烟雨 于 2011-7-8 11:32 编辑 ]

网友:
从最基本的查起,先检查单片机的TX端是否有数据出来,如果数据有,那在检查485总线上有没有数据,如果没有有两种情况了:1 有可能是DE和RE端的控制信号错了。2 就要检查485芯片是否完好。

网友:
现在我在线调试时为啥到RCSTA=0x80这一步TX脚总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