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PCB板调不通 用的是nrf24l01

楼主:
自己差不多完全按照Nordic公司的24L01模块来做的pCB板,但是做出来后发现根本就收不到,也发送不了,各位支个招啊!急啊!

网友:
这个问题大了把 不能确定

网友:
是SPI方式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硬件主要考虑有没有焊接好,晶体频率准不准,另外线路一样,距离在近,也能保障通,另外软件主要看收发的程序配置有没有问题,建议先调一个单发单收。

网友:
先确定连线是否正确,然后是程序,如果有频谱分析仪之类可以看看输出,总之先调发射再调接收,有现成的模块做配合测试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