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电路设计书中的一个疑问

楼主:
PS: 这个下面3,3V以下波形 削去 感觉有点看不懂  我的理解应该是波形被提升3。3V 并没有削去

网友:
上面讲的是共射极输出时产生的饱和失真,正半周期工作在放大区,则不会出现失真
负半周期,随着波形下降,基极电压下降,下降到一定时候,三极管处在饱和状态,即输出电流不变,所以输出电压就不变
而处于-3.3V,即如上讲的,可以将输出看做一个恒流,当负载电阻由680变为340时,电压相应的减小

网友:
射极静态电位是10V,负载阻值若也为680Ω ,则输出  ±5V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我有点不大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半周期,随着波形下降,基极电压下降,下降到一定时候,三极管处在饱和状态,即输出电流不变,所以输出电压就不变

请问三极管的饱和区不是应该基极电压变大导致的么,为什么会在负半周出现饱和而正半周不饱和呢?

网友:
回复 沙发 xiaojiong886

NPN 射随(以电源负轨为地)对地负载加重导致的应该是割底吧?
单管纯阻 输出造交流,非纯甲不为功,Uce=Vcc/3,共射负载=Rc,共集负载=Re,输出 ±Vcc/3,是最佳配置。

网友:
我错了,当共射电路分析了。。。让我重新想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所谓的割底是不是就是因为交流信号的负半周变大,导致三极管进入截止阶段而使信号失真?初学者,呵呵,请赐教

网友:
负载重了,管子就离饱和更远,共射共集皆如是,
在共集体系中,管子截断时,负载吃的就是分压,Vo' =Vee*Ro/(Ro+Re)=10*340/(340+680)= 3.33V,
电容在射极,除耦合外还有旁路作用,旁路的效果就是抬高了输入端的直流下止点(交流负峰电位),如果
Ro= 680Ω ,则管子关断时的Ue即为5V,Ub' 也就是5V,Ui= ± 5V,Uo= ± 5V,Ubb=10±5V,Gv≈ 1,这蛮合理的哩。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Vee=10v从何而来,请赐教

网友:
射极更随器只对电流进行放大,而当放大后经过发射极,电流由发射极的静态电流抬升了9.7ma,所以负半周期超过绝对值大于9.7ma的部分在零以下,无法被放大,所以交流负半轴期输出的只有绝对值小于等于9.7ma的,当交流分析时,换算成电压即为9.7*340=3.3v,所以负半周期最大输出的绝对值为3.3,经过输出耦合电容,直流部分被滤去,所以底部失真;
分析时应该对电流的波形进行分析

网友:
「Vee」就是那只 10μ 输出耦合电容C1 从射极静态电位(交流以此为基线)取得,其电压视之为恒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负半周期超过绝对值大于9.7ma的部分在零以下,无法被放大,
----------------------------
请教下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的解释俺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 我问的是3.3V 我认为应该是输出波形提升了3.3V 并不是3,3V以下被削去

网友:
偶的理解如下:
1.NPN管只能产生拉电流
2.当负载电阻很小时(=680R时),信号的正半周没有问题。关键当信号处于负半周时,产生电流为从emitter到collector 的电流,需要注意的是该电流不能大于9.7mA,如果比它大的话,该NPN管就截止。所以计算出来的电压大约为-3.3V,再往下则被截止了。如果负载更小,截止电压则相应的往上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假设输出没有被截掉,则射极输出的电流波形为一个正谐波,改正谐波组成可分为
1、交流信号放大的正谐波(光考虑交流电路的话,是一个中心轴在0的正谐波)
2、直流通路时输出的9.7ma的直流信号
两个信号叠加则为射极输出信号,所以输出信号为9.7ma为中心轴的正谐波,而射极输出电流从基极流向射极,电流>0,所以实际输出电流不可能在0一下,所以0以下的电流应该被截掉,经过耦合电容以后,直流信号被虑掉,所以负半周期最大值为9.7ma

网友:
如图上面一个为射极输出波形,下面一个则为耦合后的输出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懂了  万分感谢啊   很谢谢您啊  嘿嘿

网友:
基极的下止点电位是 5V,而负载若为 340Ω,则射极门限电位由 5V 变为 6.7V,
管子截止时,负载直接跟 Re 分压,得 3.3V,注意,是分压,不是被硬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