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art、can、Eth等通信接口配置好后,如何通过软件查询其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本人最近用 LM3S 9B81做一个项目,需要随时应答 上位机发送的 各个端口状态查询信息,请问 假如没有数据收发,我如何反应出 各个通信端口状态是正常的呢?谢谢

网友:
回答

你好!
    你的问题很广,我无法更细地给你解释, 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参考ti的例子程序,可以一个一个地把功能调试完成,再综合进行调试.
Fred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了保证能真实的反应通讯端口的是否正常,包括其收发器以及线路,应该在程序加入巡检程序,比如3s巡检一个各通讯口(所谓的巡检就是与目标通讯一次),如果巡检通讯失败,可以报故障给上位机,这样才能保证整个通讯接口正常。

网友:
支持!!永远的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