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12制作-12v电源

楼主:
我用了LM2596-12做一个-12v电源,芯片发热严重,输出端只有零点几负,问题出生什么地方?

网友:
电感合适不?二极管接反没有?

网友:
 真是可能二极管接发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一定是电路的毛病,强烈要求上图

我司就用这款芯片,工作稳定,但发热时就是有毛病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电路图没问题,就考虑是否芯片layout不好的原因,一般layout不好容易引起输出不稳定,且发热严重。再者,确认芯片是否有问题(假货问题较多),建议从合格代理商取样片。

网友:
我现在也是用的这个芯片,没有输出,芯片不发烫,而且还把电源电压拉没了,这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司就用这款芯片,工作稳定,但发热时就是有毛病啦

您好,LM2596 这款芯片,12V输入能输出-12V吗?功率有5W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LM2596 这款芯片,12V输入能输出-12V吗?功率有5W吗??

我没说能输出-12V,我说我司用这款芯片,但输出是正12V.5W应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