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用STM32.NET Micro framework?

楼主:
RT.自己想接触嵌入式很长时间了.感觉uCOS很看不下去 .可能是身边没人带吧..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以前可能自己知识储备也太匮乏.想开始学一个嵌入式系统了...想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学.自己太势单力薄.没有环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去学会用,慢慢在熟悉,不然会对自信心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介绍mf的哥们跟我聊了一晚上.我现在怎么有个感觉丫是卖key文件的…

网友: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美好,实际上我不看好……

网友:
看到微软的工具就比较反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对于没什么基础的学生.怎么开始学习比较好呢?

网友:
.NET Micro framework不是嵌入式系统,是一个开发平台,MS推出的,它不是不好,而是和目前嵌入式开发方式有相当大的不同,感觉很难为广大开发人员认同并大规模采用这个平台。就好比一个公司协同开发,A用了B也要用,C也要用。如果A想用但B不用,C也不用……那A也只好作罢。而且最要命的是,它不是免费的。
要学OS的话,ucos和RT-thread都不错
OS的概念先要了解,如线程,任务切换,信号量,邮箱等概念
然后弄个开发板,先把OS跑起来,点个灯,串口通信等
接下来可以熟悉OS的常用外围组件的使用如TCP/IP协议栈,USB组件,文件系统等,尝试做一些综合性的应用如ucos+FS+GUI做MP3播放器方案。
同时可以深入到OS内核,阅读分析OS源代码,里面的数据结构,算法,理解各个OS功能的实现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看来我现在应该找个例程练练了.那些概念以前看了看.基本忘了.用到再看~

昨天被卖MF key的哥们说的有点晕.还好来坛子请教了~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用开源的

微软的东西框进去就出不来,还要跟着一次次升级。

网友:
连mf是什么都不清楚,就开始说mf不好了,严格的说,mf不是嵌入式系统,而是一个框架(也可以在linux上运行),方便集成,特别是有C#使用经验的人集成(目前已经支持VB.net).
此外 mf已经开源了,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取,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移植。(由于我不生产硬件,所以通过key的方式收取一定的软件移植费用,当然如果你自己会移植,就全是免费的)。如果单单做产品(没有二次开发接口),建议不要用mf,如果不是,希望做二次开发平台,和用户需求多变,希望灵活定制,mf是一个好选择。
详情请看《.NET Micro Framework常见问题问答》http://blog.csdn.net/yefanqiu/article/details/661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