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的EPI能同时连几个外设?

楼主:
想扩展个NOR FLASH ,SDRAM,FPGA,想问下各位,能实现吗?我是说都用EPI连接?可是手册上说配EPI的模式不同,如何实现?谢谢。

如果用MCU到FPGA,再到SDRAM,,不就多此一举了吗,

如果用I2C的或者SPI的FLASH,程序是不是得先考到RAM里?

网友:
知道的指点下我吧,谢谢了。。。

网友:
回答

你好!
    根据我所知道的,EPI只挂一个类型的外部设备.
    "如果用I2C的或者SPI的FLASH,程序是不是得先考到RAM里?" 根据我个人理解程序是不应该放在该区域,因为I2C,SPI的速度有限,和片上Flash的速度相比,会很慢,达不到你需要的效果,一般客户用此flash做一些数据存储. 请仔细了解详细.
Fr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9b96芯片里只有一个EPI模块,如果带sdram,EPI在sdram模式时,无法再使用其他模式;你外扩ram需要多大?可以用sram+fpga+nor flash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怎么使用EPI的例子。我没有买到9B96的demo板,只有单独的片子。貌似网上大多只有配置,没有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怎么使用EPI的例子。我没有买到9B96的demo板,只有单独的片子。貌似网上大多只有配置,没有使用

网友:
据我所知 对于EPI使用的例程很少  不过你可以参考dk-lm3s9b96里的qs-checkout这个例程
有通过EPI来读取外部SRAM或者FLASH中存取的图像信息  然后可以在手触屏和网页中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