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TFT屏显示正弦波平滑左移??

楼主:
我写的程序的意思是,先画一个正弦波,然后把这个正弦波描白,然后再在左边画一个同样的正弦波,再次描白。。。。方法很笨,而且还有一闪一闪的情况。各位知晓方法的可否告知小弟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
移植ucgui 它会提供窗口控件供你调用,自己写好麻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具体怎么做.能不能给个例程.以前我也遇到过..描白闪.就吧区域往小了弄.频率往低弄,.弄到不闪为止

网友:
1、开一个Display Buffer
2、你所有的东西都往画在Display Buffer中
3、然后以固定的周期用Display Buffer数据去刷新显示屏
4、如果空间足够的话,那么用开两个Display Buffer最好了,一个用于当前显示,一个在后台更新数据,下一次倒过来,如此循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