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树型组网问题

楼主(2011-07-07):
ZigBee树型组网问题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实现ZigBee网络的树型组网,比如:协调节点下放2个路由节点,每个路由节点下放2个终端节点(终端节点用来测温) 这样的简单树型网络 怎么构建?
谢谢!~
路由
网络
组网

网友A(2012-02-07):
回复 楼主:
您好,我司(浙江瑞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现成的组网程序提供,总共有3种节点类型可以选择,COO(协调器),Router(路由器),ZED(终端),详情请见我司官方淘宝店rexense.taobao.com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司(浙江瑞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现成的组网程序提供,总共有3种节点类型可以选择,COO(协调器),Router(路由器),ZED(终端),详情请见我司官方淘宝店rexense.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