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工业电机控制与汽车电机控制相同吗

楼主:
本人是学工业控制专业的研一学生,最近用8位单片机跟师兄做了一个工业用步进电机控制系统,找到点感觉了,呵呵。但刚看到一则新闻——富士通专门针对汽车电机控制发布3款高速电机微控制器MB91580系列,32位MCU内核、内置专用嵌入旋转变压器感应器接口、具有高精度检测电流和电机位置的12A/D转换器和R/D转换器、专用计算电路可自动计算内置R/D转换器检测到的电角度的SIN(正弦)值和COS(余弦)值、集成专用浮点运算单元(FPU)……好强大、好复杂哦,一点点感觉一下子又没了,哈哈,汽车电机控制很复杂吗?与工业控制电机区别是什么?

网友:
回答这个问题要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来回答。
今天先进行下分类:工业电机控制和汽车电机控制的不同点大约有以下几点:
1,电源不同
2,控制策略不同
3,应用环境不同
4,操作可靠性的目标不同
5,电机维护的方式不同

1,电源不同。主要体现在工业电机控制以交流电为主,220V,380V或是更高。汽车电机也分为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传统汽车的电机以使用12V或24发直流电源为主,新能源汽车多个电池组合后,一般使用DC/AC技术将直流变成AC,当然也有直接使用直流发电机的。

网友:
楼上看来是 高手啊!电动汽车使用的三相电机控制是核心,关系到汽车安全、舒适性和节能等关键整车性能哈,与你所实现的实验室步进电机控制所涉及的技术差距相当大的。不过基本知识是相通的,对于学生来说加强学习与实践很重要,哈哈。

网友:
电动汽车电机控制与大扭矩高速三相工业电机控制基本相同,“MB91580旋转变压器感应器内置了专用接口电路是针对EV/HV驱动电机必须的高转矩响应控制过程达到改善电机运行和降低能耗目的”以及“具有高精度检测电流和电机位置的12位A/D转换器和R/D转换器”,这个对于类似的工业应用也是适用的。不过目前大部分这类控制器没有集成这些功能或仅仅部分集成,另外,芯片方案商能提供的核心算法也很关键,涉及到整体方案的性能表现。

网友:
电机控制应用场合不一样的话,技术要求差异非常显著滴,看看价格就知道,MB91580这种芯片动辄100RMB一块,而8位的MCU可以低至2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