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专题之七 Sitara,最好的HMI身子骨

楼主:
如前面所述,HMI设备包括硬件与软件

软件就是组态软件,我们也在第五讲里介绍了组态软件的相关情况。
而硬件,我们在第六讲里提出了两个问题,分别是使用串口做接口和使用以太网做接口时谁是最好的HMI身子骨。

网友:
在这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讲
使用串口时,最佳人选,Sitara当之无愧。
使用网口时,最佳人选,Sitara当仁不让。

有的人可能要说,David,你别在这吹牛了,你是TI的人你当然这样说了。

网友:
兄弟们,姐妹们,你们可是真的冤杀我了。

第一 我不是TI的员工,我只是喜欢Sitara这个平台,才当了TI这个版托。

第二 并不是因为我是个托,才在这里大放厥词,在这里胡吹八吹

听,质疑声仍不决于耳“那你说说看,怎么就Sitara最好了?”
看来今天不说清楚,我是下不了这个台了。

网友:
没办法,看来不说清楚是不行了。

好,好偶就掰一掰,再抖落抖落。

一个一个来说吧:
先说用串口的,接一个两个串口的,咱姑且不论,因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那咱也没啥好说道的。当你所管的东西多了以后,需要七八个串口,那是非常正常的。这时您,作为产品的项目经理或是决策人或是影响人,你将如何选择呢,是选择一个任意的CPU再配上串口扩展芯片来做呢,还是搞台电脑再接一个所谓的多串口卡呢? 电脑的成本,不用我说,您最清楚了。至于多串口卡,几年前我买过一个8串口卡,当时是2400多。那CPU+串口扩展芯片呢,通常一个CPU本身带两三个串口,要就是说要额外扩展的串口数量是4个以上。这样的一个扩展器件,可是不便宜,价格甚至超过了许多CPU。比如说TI 的一个4口串口扩展芯片是TL16C754B。具体的价格您可以去TI查一下。

网友:
说到这,可能有人会问,“那你怎么着,还有什么本事省下这个钱不成”。

如“全球通,我能”,我的回答是“Sitara,我能”。

正是Sitara,给我们插上了一个无尽想象力的翅膀。

因为Sitara的AM18xx处理器家庭,自带片上“CPLD”功能。

网友:
“你就吹吧,AM18XX怎么会有CPLD呢?不懂不要在这里装懂!”质疑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且听我说,我这个“CPLD”不是带引号的吗?
也就是我并没有说它是真正的CPLD,只是它具备了准CPLD的功能。
注意,是准CPLD。
那CPLD是什么,引自百度百科上的话说“CPLD是一种用户根据各自需要而自行构造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翻译一下就是用CPLD的引脚,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灵活的配置出你想要的功能。你可以通过它配置出一个串口来,也可以配置出一个CAN总线来。
这样的功能在AM18xx上有吗?
当然是有的,通过AM18xx的PRU模块,可以将它管理到的而你别的常规没直接用到的引脚配置成任意你想要的功能。比如说串口或是CAN总线。所不同的是CPLD时,你用的是VHDL,而PRU时你用的是TI提供的PRU汇编(TI提供了丰富的例程)。因此我们可以看着PRU就是AM18xx的片上 “CPLD”。

网友:
对于只使用串口的HMI产品而言,你可以将网络接口等对应的引脚全部配置成串口。
这样你只需要一颗CPU的钱,就买到了一颗CPU外加四路以上的串口扩展。

网友:
对于使用网络接口的高端HMI产品,怎么说TI的Sitara也是最佳选择呢
答案是AM389x,
    强大的显示子系统PowerVR 3D 2000MPoly/Sec, 足以应付HMI所需的各种复杂图形处理要求
  强大的处理性能,高达1.5GHz Cortex-A8 准台式工作站般处理能力
  片上集成双千兆以太网,让您轻松应对超多路拓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