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AR启动代码里面关闭看门狗?

楼主:
前面发了个帖子说我在程序里面用了6K多的RAM,结果造成调试时候一直在启动代码里面运行并且RAM只能初始化到4K多的位置,现已经查明问题是芯片被看门狗复位了,如下图片是IAR启动代码里面的说明,里面说可以在IAR自带的启动代码里面定义关闭看门狗,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定义去关闭看门狗,有用过的同学吗?

网友:
关闭430看门狗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网友:
楼主是想直接修改启动代码吗?

网友:
感谢!终于有回复的同学了!

回版主,我是想在IAR自带的启动代码里面直接加上关闭看门狗的指令,我看了下54XX系列单片机的指南,里面说用户必须在32ms以内配置看门狗,否则将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鉴于我前面说RAM只能初始化到4678个字节就是因为当RAM初始化到4678个字节的时候时间超出32ms,芯片被看门狗复位了又从头开始这样反复!所以我一进DEBUG模式程序永远走不到main()函数头那里!可能大家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因为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数据量非常大的工程需要RAM的使用空间至少超8K字节,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试试是不是也有我这种情况发生!我现在用的IAR版本是4.21版,第一次用430的芯片也是第一次用IAR只能摸索着前进了!

网友:
mov.w  #WDTPW+WDTHOLD , &WDTCTL

网友:
默认应是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默认是打开的,需要软件关闭。
数据手册里面有介绍。
而且TI官方例程里面都是需要执行关闭看门狗的

网友:
楼上诸位均是专家。多谢多谢你们。嘿嘿。

网友:
IAR中如何在执行main()之间关闭看门狗

IAR中如何在执行main()之间关闭看门狗?

论坛上有人问,但是说的不具体。不知道怎么弄。

会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修改IAR中Cstartup.S43文件中__program_start子程序,增加一个关闭WDT的操作或者设置WDT时间长度超过32MS

用汇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在Cstartup.S43文件中__program_start子程序中加入5楼的汇编代码
(mov.w #WDTPW+WDTHOLD , &WDTCTL )就可以了。

网友:
mark一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学习了。。。。

网友:
嗯。。。。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在哪一句的后边啊???求助。。。相同问题 解决不了啊!~~

// ---------------------------------------------------------
// System initialization.
//

        XRSEGCSTART
        PUBLIC  __program_start

        EXTERN  ?reset_vector
        REQUIRE ?reset_vector

__program_start:

        PUBLIC ?cstart_begin
        mov.w #WDTPW+WDTHOLD , &WDTCTL
?cstart_begin:

        // --------------------
        // Turn off the watchdog.
        //
        // Note: This is excluded by default. Please define
        // DISABLE_WATCHDOG to include it.
        //

网友:
支持楼主,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