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ucos-ii v2.86 在coldfire v2上的移植问题?

楼主(2011-07-07):
ucos-ii v2.86 在coldfire v2上的移植问题?
codewarrior v7.1 使用ucos v2.86版本的问题
各位大侠。我在ucos官网上下载了MCF5235的移植代码。我用到了MCF52110上,我只建立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和空闲任务之间切换几次后出现format error异常错误。错误的位置是osCtrsw函数的RTE指令处。但是我把空闲任务中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屏蔽后就不会有问题了。
大侠们,帮忙看看。
大侠们,能给发一份能够用的在codefire v7.1或是v7.2版本移植的ucos v2.86的程序。谢谢了
能够
网上
error
程序
ucos

楼主:
【问TI】ucos-ii v2.86 在coldfire v2上的移植问题?
codewarrior v7.1 使用ucos v2.86版本的问题
各位大侠。我在ucos官网上下载了MCF5235的移植代码。我用到了MCF52110上,我只建立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和空闲任务之间切换几次后出现format error异常错误。错误的位置是osCtrsw函数的RTE指令处。但是我把空闲任务中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屏蔽后就不会有问题了。
大侠们,帮忙看看。
大侠们,能给发一份能够用的在codefire v7.1或是v7.2版本移植的ucos v2.86的程序。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用过codefire v7.1或是v7.2。期待LZ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