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f3p_ vcap电容680nF及1uf_管脚电压只有0.8V

楼主:
做了一个传感器的板子,使用了stms103f3的单片机,但是vcap管脚的内核基准电压测量发现只有0.8v,实际在vcap管脚:1) 未接电容,2),接220nf电容,3)接680nf电容 4) 接1uf电容。焊接了两块板子,供电电压分别为3.3V和5V,问题相同,求高手赐教。

附件为单片机部分的原理图。

stm8s103f_原理图

stm8s103f_原理图

网友:
st坑爹啊,两份datasheet的管脚居然不一样

st提供的两份datasheet管脚对应不一样。害的我找了半天。。。终于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也一样,搞了两天,原来2008版本的和2009~2011版本的管脚不一样~ST太坑爹啦~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文档提供的管脚不一样是什么意思?两个版本的文档我应该相信哪一个?芯片自从量产到现在管脚没有变化吧?正在画stm8的板子,幸亏搜了下它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