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07CB PGO为什么不能输出高电平?另外SPI主模式下监测不到SCK输出?

楼主:
在用STM8S207CB 调试与外部flash 的SPI通信,但是遇到一些问题,PGO作为CS端,在程序刚启动时为高,但是经过一条指令拉低后,再使此口为高,怎么也高不起来,此口有上拉10k电组,另外,PC5作为SPI的SCK腿,尽管初始化时已设置,但是一直检测不到它的输出的规定的脉冲。

void SPI_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function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STATE_OK(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SPI->CR1 |= SPI_CR1_SPE; /* Enable the SPI peripheral*/
    }
    else
    {
        SPI->CR1 &= (u8)(~SPI_CR1_SPE); /* Disable the SPI peripheral*/
    }
}
void SPI_Initial(void)

{

        SPI_DeInit();

         GPIO_Init(GPIOG,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CS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OD_LOW_FAST);//SCk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MOSI
         GPIO_Init(GPIOC,GPIO_PIN_7,GPIO_MODE_IN_PU_NO_IT); //MISO

              SPI_Init(SPI_FIRSTBIT_MSB,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MODE_MASTER, SPI_CLOCKPOLARITY_LOW, SPI_CLOCKPHASE_2EDGE, SPI_DATA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NSS_SOFT,0x07);
        //--------enable spi

        SPI_Cmd(ENABLE);

}

有一段小应用程序:

u8 spi_readbyte(void)

{
   u16 i;
   u8  dat;
   u8  temp[256];
      for(i=0;i<256;i++)
    {
     temp=i;
    }
    GPIO_WriteHigh(GPIOG, GPIO_PIN_0);//置高CS
    GPIO_WriteLow(GPIOG, GPIO_PIN_0);//置低CS    //这里用示波器看见CS为低了,之后就高不起来了。
    SPI_SendData(0x06);//对FLash 的命令字
    GPIO_WriteHigh(GPIOG, GPIO_PIN_0);//置高CS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GPIO_WriteLow(GPIOG, GPIO_PIN_0);//置低CS

        SPI_SendData(0x02);    );//对FLash 的命令字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0x00);//地址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0x00);//地址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0x00);//地址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for(i=0;i<256;i++)
    {
      SPI_SendData(temp);//数据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
    GPIO_WriteHigh(GPIOG, GPIO_PIN_0);//置高CS
    GPIO_WriteLow(GPIOG, GPIO_PIN_0);//置高CS

}

一直在找,在查,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没有发现,希望在这里有高人来指点迷津,带我走出迷团!!!!!!

请帮我挑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