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50!!!!!!!!!!!!!!!!!!!!!!!!!!!!!!

楼主:
第一次用这个芯片我想先用它点亮一个led灯。
板子已经焊接好,rs232也有,jtag仿真器也有。
但是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keil里怎么写程序头文件是什么?用什么软件下载hex文件到单片机?
刚才查了一下c8051f系列单片机好像都不能用232下载,那我有jtag仿真器,具体怎么用呢?
谢谢!!!!!!!!!!

网友:
这个需要专用的仿真器。
不是什么芯片都可用串口和jtag下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买的c80515f系列的仿真器的

网友:
有仿真器就好办了,上新华龙网站下载demo,也可以使用专用的开发环境来做。

网友:
别急,别那么多感叹号好不好......

把你买东西附赠的资料光盘全部看一遍。
如果你担心自己看不准,把它们发上来。
先发说明资料,具体的软件别发.

你得先把东西看完才行啊,以前玩坛子里的430板子还不一样,天知道是什么,看了半天,还靠猜才跑好了一个走马灯。

这事要慢慢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这个芯片我想先用它点亮一个led灯。
板子已经焊接好,rs232也有,jtag仿真器也有。
但是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keil里怎么写程序头文件是什么?用什么软件下载hex文件到单片机?
刚才查了一下c8051f系列单片 ...

下面提到的软件,大部分都可以在以下网页里下载到,下面内容将称其为上述网址。
新华龙首页 > 技术资料 > 软件下载
http://www.xhl.com.cn/CN/JisuInfo/Dowloadinfo.aspx?menuid=01030406

下载Hex到C8051F里,一是通过开发环境下载(Keil那些),二是通过C8051F的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来下载。
后者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可在上述网址里下载:厂商提供的FLASH编程下载软件界面(适用于EC2/EC5/EC6)V3.90支持加密功能,但不支持源文件的编辑修改!

下面是大概介绍下开发环境的搭建:
如果使用Keil C51作为开发环境的话:
1、安装Keil C51
2、安装Keil μVision 调试驱动
可到上述网址里下载:Keil μVision 调试驱动 v3.40 添加最新芯片:C8051F930/F931/F920/F921/T630/T631/T632/T633/T634/T635 devices
也可以到Silicon Labs的官网里下载:http://www.silabs.com/products/mcu/Pages/KeilDriver.aspx(Silicon Labs > Products > MCUs > Keil Driver        )
官网的版本目前是v3.5,新华龙没有及时更新,还是v3.4的。
3、在Keil C51里建工程、配置仿真器,就可以进行C8051F的开发了。

如果使用Silicon Labs IDE作为开发环境:
1、安装Keil C51或者其他支持C8051F的编译环境,因为Silicon Labs IDE不包含编译环境,需由第三方提供。
2、安装Silicon Labs IDE,可到上述网址里下载:Silicon Labs IDE V4.02 (厂商开发的在线调试软件)注:该调试环境不包含编译环境,需由第三方提供。
3、使用Silicon Labs IDE建立新工程,配置option,链接到第三方编译环境,配置仿真器,就可以进行C8051F的开发了。

建立工程的详细步骤,可参考如下帖子:
【C8051F数字湿度计专题三】——开发环境的建立(以Keil为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5747-1-1.html

C8051FXXX Keil C环境使用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5734-1-1.html

建议:
1、即便不使用Silicon Labs IDE作为开发环境,有空也安装一下,因为安装之后,在安装目录下,会有厂商提供的很多sample code,那些demo足以让你快速上手C8051F。
2、使用C8051F初始化配制软件可以简化开发,可到上述网址里下载:Configuration Wizard 单片初始化配制软件 V3.00 ,以图形选择界面方式帮您配制初化芯片的功能并给出对应的代码,免除您对芯特殊寄存器的记忆,提高您的工作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提到的软件,大部分都可以在以下网页里下载到,下面内容将称其为上述网址。
新华龙首页 > 技术资料 > 软件下载
http://www.xhl.com.cn/CN/JisuInfo/Dowloadinfo.aspx?menuid=01030406

下载Hex到C8051F里 ...

以下网址也可以下到需要用到的程序,芯片官方的,版本新一点。
Silicon Labs > Products > MCUs > Software Downloads
http://www.silabs.com/products/mcu/Pages/SoftwareDownloads.aspx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任何附带资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资料!
我没用过C8051。
DAVID应该是用过的,按照他说的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在淘宝上买的我后来又跟店主要了资料。
现在也按照资料上写的做了,现在的小问题是调试的时候keilc显示超出代码长度2k,可是我只有两行代码呀
求教。
我想上传我电路图图片的怎么找不到那里上传呀

网友:
ok,代码限制问题解决了,换了个破解版的

网友:
我的电路图

我的代码

#include "c8051F350.h"
sbit led=P1^2;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led=1;
  }
}
最小系统应该怎么配置呢?

改装的软件驱动我都有了点击调试之后仿真器的power也亮了。但就是我led灯不了。

大家帮帮忙!!!!!!!!!!!!!!

感激不尽!!!!!!!!!!!!!!!

网友:
Enable C8051f350 Priority Crossbar

网友:
我看到了一大串叹号,所以进来了,david介绍的很耐心,我表示标题犀利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67024 我的代码 #include "c8051F350.h"sbit led=P1^2;void main(){ while(1)  {    led=0; led=1;  }}最小系统应该怎么配置呢?改装的软件驱动我都有了点击调试之后仿真器的 ...

C8051F系列跟经典的51是有区别,程序有几个小问题:

1、没有关闭看门狗,会出现复位情况。

2、程序没有对IO模式、交叉开关等进行配置。

3、IO翻转之间没有加入适当延时,人眼可能辨别不到LED闪烁。

建议参考......\SiLabs\MCU\Examples\C8051F35x\Blinky\F35x_Blinky.c

Silicon Labs IDE安装一下,里面的Examples真的会让你学得更快的。路径:......\SiLabs\MCU\Examples\C8051F35x

网友:
引用 网友B:
C8051F系列跟经典的51是有区别,程序有几个小问题: 1、没有关闭看门狗,会出现复位情况。 2、程序没有对IO模式、交叉开关等进行配置。 3、IO翻转之间没有加入适当延时,人眼可能辨别不到LED闪烁。 &n ...

Examples for C8051F35x,打包上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慢慢玩吧,这会有人陪你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了马上下载

楼主:
突然我现我帖子还成网友关注了,首先谢谢大家了。
这样的话我就得寸进尺多跟大家讨教先了,我现在暂时所有问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要做一个东西——压力指示表。
本人大二电子信息工程学生,自己提前学单片机,刚学没几个月偶然的机会接到一个算是项目的项目吧,-压力指示表,用来测轮胎气压的。
这是一个机会,对我来说。
但是我终于明白什么叫机遇与挑战并存了。
要求如下;1.必须4节南孚电池供电

       2.必须数码管指示

       3.有上下限报警,最大值保持、低电量提醒功能

       4.输入信号为压力传感器输出
       5.最好能供电6小时以上。
第一次做设计呀,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经验,又没人帮忙,也没有团队,就暑假要做的,老师也放假了。
现在暂时还纠结在处理器上,一开始有的说用arm,有的说用430,有的说51也行。
还是我老师实在说你第一次做还是用51吧,低功耗先不用管先实现功能。
现在我选的是c8051f350,但是看起来似乎也并不是很好用。
我还有一片STC12C5A60S2也想用用。
现在我没想那么多其实我能做出一个数字电压显示,就是用数码管显示电位器上电压值就离成功很远了。
在此之前,我就想用这两个片子点亮一个led灯,但至今为止不能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我现我帖子还成网友关注了,首先谢谢大家了。这样的话我就得寸进尺多跟大家讨教先了,我现在暂时所有问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要做一个东西——压力指示表。本人大二电子信息工程学生,自己提前学单片机,刚学没几 ...

430的低功耗是众所周知的,水果电池都可以供起来。

开发调试,还是要有仿真器好点,调起来容易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