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保护选项字节RDP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在调程序时遇到了一点问题。我在尝试用读保护功能,向RDP里写了0x00,结果再也没办法仿真,程序不从main()执行,一直在HardFaultException()里,不用仿真设备运转正常。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怎么能够解决呢。

网友:
读保护以后在读 FLASH的时候 会发生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问题解决了 找了个程序 应该是从SRAM里面运行 然后把选项字都给他擦了改成A5 再把以前的程序写回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