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的ADC采样的问题。

楼主:
如果我使用芯片内置的电压参考信号,是不是只要把采样信号线连到P6.x管脚,什么VeREF+,VREF+,VREF-管脚都不用了。如果不用是接地还是悬空呢?
多谢下面回帖的人!

网友:
回答

关于此问题,我觉得你还是看一下MSP430的参考手册,里面很详细! 要养成看datasheet的习惯!
Fred

网友:
看过一下开发板的资料,其中很多都是直接将Vref+等引脚连接到排针上,如果需要外接参考的时候才回去连接外部电压。

网友:
VeREF+是外部参考电压输入,不用可以悬空
VREF+是ADC12参考电压输出,接地
VREF-是参考电压负端输入,接地

网友:
用户手册上的未使用引脚说明

网友:
不用接的 直接悬空就是了。

网友: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