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2KB+256B Flash Memory,这个256B干嘛用的?

楼主:
MSP430 Datasheet中一般出现这句话:32KB + 256B Flash Memory 512B RAM

问1,这个256B是什么意思?

问2,假如我的程序大小为12KB,那么剩下的20KB Flash Memory是否可以当做EEPROM来使用?

网友:
如图中所示

那256-byte的位置,里面存放了一些固定的信息。

网友:
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430里面的FLASH是可以做为用户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使用,也就是可以当做EEPROM来用(当然不是EEPR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6B信息区,一般用来存储用户数据,而不会占用程序存储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里面存放的还是一些我们编程时产生的数据?
主要是哪些数据呢?

网友:
根据数据手册里面的描述,貌似和通用存储器一样。
只是使用之前需要擦除下,可能内部存储了一些生产测试信息。
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回答

前面的朋友已经将此问题回答了,我想我就不需要多讲.

Fred

网友:
还是不太懂。。专家有木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是flash,只是用途和擦除最小块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