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PWM信号五分频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吧!怎么才能实现占空比可变的PWM信号五分频。单片机输出的最低频率是3.9KHz,现在需要降低到500Hz左右,怎么样才能实现呢?不胜感激……

网友:
最好改程序,这是最容易的,用硬件分频需要占空比稳定。

网友:
占空比可变,就是SPWM调节了。如果单端需要设计占空比可变,则需要FPGA/CPLD进行硬件编程。根据需要可以任意得到输出频率。500HZ那是小CAS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硬件真不好实现。尝试了好几天了。谢谢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PWM信号是单片机自带的寄存器生成的。最低频率就是3.9KHz,我实在没辙了,实在不行就只能换单片机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单片机比较麻烦.你目前需求,单片机实现比较麻烦!

网友:
你可以不用这个单片机,直接编写程序就可以了,用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PWM(脉冲宽度调制)就是占空比可调的,SPWM是正弦脉宽调制。

网友:
谢谢楼上! 多了一个S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