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d文件

楼主:
如何判断cmd文件的错误与否?其语句怎么检查?

网友:
调试,看看你要的信号是不是发出了,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上和楼主的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受教来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看自己想要的数据是否放入了自己定义的段里边???是看信号是否已经发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