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嵌入式之前有必要学习单片机吗?

楼主:
请问下各位大侠,学习嵌入式之前有必要学习单片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各位大侠,学习嵌入式之前有必要学习单片机吗?

嵌入式都是基于特定平台的,ARM、DSP等等。

网友:
必须有.我现在想基于stm32开始学ucos2 一起搞不?

网友:
个人认为是有必要的,嵌入式这块跟硬件连的太紧,如果底层做的稍有好,写代码的时候出现问题,就无从查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不必要学了?是不是啊?呵呵,先谢谢了

网友:
呵呵,单片机和嵌入式的根本一样不?或者说在学习嵌入式的时候会用到单片机的东西吗?用的多吗?因为我现在时间不太多了,呵呵,弯路少走点儿的好,呵呵,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是刚开始学习嵌入式,以前做过好一阵子的单片机开发呢!我感觉主要是看你做嵌入式的那一块,如果是bootloader的开发,内核驱动的开发,那应该先学学单片机,如果只是在做嵌入式的应用层软件的话,或者是内核的剪裁,那就不用了!学过单片机之后,对寄存器了、系统时钟了,中断了,串口了,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毕竟嵌入式还是跟硬件有很大关系的,我是这么感觉的,其实我也是菜鸟,现在一点一点学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买块51开发板,把历程都跑明白,在看看视频教程,编一个自己的小项目,一个月就基本上学会了!不是很费时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比较对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