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lib工程

楼主:
各位前辈们大家好,有些问题搞不懂,希望大家能够帮我看看。

我希望自建一个.lib文件,就如同ti的那种.lib文件一样,开不到源代码但是可以使用的。

我想知道: 1. 怎么建立这个lib工程

                   2. 怎么在正常的.out工程中调用这个.lib呢?(我希望这个能够过程能够尽可能的详细,如果有TI的例程或者随便什么实例就更好了,因为我在网上找了好久的资料,都没搞定,不过没有看到TI关于这方面的官方资料)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非常感谢。

祝 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们大家好,有些问题搞不懂,希望大家能够帮我看看。   我希望自建一个.lib文件,就如同ti的那种.lib文件一样,开不到源代码但是可以使用的。   我想知道: 1. 怎么建立这个lib工程  &nb ...

在MDK环境下,如往常一样建立工程,添加.c文件,编写.h文件,注意.c文件不能出现main函数。

不同之处,是在option里,选择create library,你可以指定编译产生.lib的文件名。

使用.lib文件的时候,把.lib添加到工程里,#include相应的.h文件便可使用自己编译的.lib文件了。

注意lib文件编译后是不包含#define信息的,所以要配合.h文件来用,必要时还要配置#ifdef那些来处理文件包含关系。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这个在使用.lib的时候,只是需要include .h就可以了吗?编译器link部分不需要修改什么吗?我通不过啊通不过

CCS环境和这个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个在使用.lib的时候,只是需要include .h就可以了吗?编译器link部分不需要修改什么吗?我通不过啊通不过 CCS环境和这个有区别吗?

MDK使用.lib的时候,跟.c那样把.lib文件add进工程里就可以了,然后配合对应的.h使用。

你可以参考一下TI的stellarisware里面的driverlib工程,路径\StellarisWare_for_EK-LM3S811\driverlib,里面有ccs、IAR、MDK三种编译环境生成的.lib的完整工程文件。下面网址的附件里有LM3S811的driverlib。

跟着套件光盘入门LM3S811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04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