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直流放大器设计----小弟练习,望大牛指路

楼主:
基本有求:电压增益大于60DB,输入电压的有效值小于10mv,电压增益可以再0到60连续可调

                 输出电压的有效值大于10V

                  3dB的通频带是0-10MHz,在0-9MHz的范围内增益的起伏小于1dB

                   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大于50欧姆,负载时50欧姆

大家给点意见吧,

用AD603因该是能搞定吧,

但是前级和后继的功放咋弄?

网友:
这个看往年比赛的资料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后面我查了一下,,原来就是09年的国赛题 。。。找到了很多资料,,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看以前人家做的就知道了

网友:
资料是有,但真正做出来,而且还比较成功的话,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网友:
这不是07年程控滤波器里的么。。。。两级603表示用的很蛋疼
10mv的信号60dB就成了10V  603 不能直接输出   后级放大试试NE5532
电路里电阻电容的选择对电路影响很大,希望楼主好运~~~~

网友:
楼主有没有做出来啊?求分享经验!我现在在做这个,但完全没有方向。先问下,我本来说照着网上的电路图在protues上仿真的,但vca810等芯片都找不到,用protel99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