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耳机驱动小喇叭

楼主:
请问诸位怎样用放大器做个功放去驱动小喇叭  我用的是就耳机做输入???小喇叭的电阻4欧、功率0.4瓦

网友:
楼主可以用TDA2822等小功率功放芯片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耳机阻抗是多大? 如果是低阻的, 输出电平在mV级, 需要加一级电压放大器, 才足够推动功率放大器

网友:
现在的耳机基本上都是低阻的,驱动电压在百mV级或更高,从耳机插口引出的信号无需再放大即可驱动一般的功放芯片,而且还往往需要衰减一下。

网友:
现在需要楼主解释一下, 是用旧耳机来(作为拾音器)来驱动扬声器呢? 还是通过耳机插孔来驱动扬声器?

网友:
老一些的方案LM386 TDA2822,其他的片子你查查音频的功放,挺多的

网友:
我记得曾经做过这类实验,其实只用放大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耳机插孔

网友:
谢谢  各位!!!!!!!!!我试试看

网友:
我都是用8050驱动

网友:
单只8050驱动耳机没问题,驱动扬声器要足够音量的话,需要搭成推挽输出形式,比如OTL之类的,前级还要加一级推动放大才行。

网友:
他说的是小喇叭啊。

网友:
要补一下语文,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你如何用8050驱动8Ω,0.4w的喇叭。我用过TD2822,三极管两级放大电路,都不能让喇叭发出声音么~就如我想按下开关,就能让喇叭叫出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明白声音的机理是什么,并不是说按下开关通了电就会有声音,而是需要震动,电流的变化,才能产生一定频率的声音,各种不同的频率组成我们平时听到的声响。
三极管两级放大???确定没饱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