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MP3

楼主:
有没有人用MSP430做过Mp 3或者Mp4的高手啊,请给点指点,没有思路啊!

网友:
430只能用于控制,MP3或MP4的方案很多,可以去看看珠海炬力的早期方案,现在的主流方案无需外扩MCU,反而不利于用通用MCU来DIY。

网友:
430做MSP3不大合适,毕竟是通用的MCU,如果仅仅做实验的话是可以尝试的,你要用CPU实现软解码。如果仅仅想做MSP3的话可以看看LS说的珠海炬力,瑞芯微的rockchip,都是专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