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不用的管脚是接地还是悬空啊?

楼主:
多谢!

网友:
430默认管脚是输入模式,个人建议接地

网友:
如果IO处于弱上拉的GPIO态,IO接地会增加漏电流,功耗将增加。

网友:
悬空就行,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Additionally the recommendation for unused pins is to set them as outputs and not connect them on the PC board.没用的要设为输出,悬空。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leave them in an input condition where the input is floating.最重要的是不要设为输入,当输入有变化的时候 ,用户指南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