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

楼主:
1.我有一块51的开发板,原板带的是STC89C52片子,现在我想用一下STC12C5A60S2在开发板上下程序。

2.用keil编程:

型号选的at89c52.

#include"reg52.h"
sbit led=P2^0;
void main()
{
 while(1)
 {led=0;
}
}

头文件依然用的reg52.h,我倒是有下的STC12C5A60S2的头文件,但我想现在只想点亮一个led,大概暂时用不到吧。

3.用stc-isp软件下载程序到开发板。

4.但是程序烧不进去。。。

这是为什么呢?

开发板确定没有问题的,usb-232驱动也是有的。。。

网友A:
头文件必须正确,且程序移植时要注意看是否存在使用不兼容的资源,如是则需要调整程序。
程序无法烧录先检查你的烧录器是否正确,如果是USB转的串口,要特别注意其兼容性。

网友:
你在下载后再给开发板加电,主要是你的BOOTLOAD没有执行,请查下复位和RXTX都连没,一定要先启动下载程序后给开发板加个电

网友:
STC的板子做好后不要急着烧,先用MCU型号检查下,另外STC要注意内外晶振的区别,复位区别,还有型号必须完全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89c51的头文件完全可以的     我现在还在用STC12C5A60S1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哥收我做徒弟吧,没人带领走起来好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必须正确,且程序移植时要注意看是否存在使用不兼容的资源,如是则需要调整程序。程序无法烧录先检查你的烧录器是否正确,如果是USB转的串口,要特别注意其兼容性。

这几个因素都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板子不是我自己做的我是直接用的开发板,原来板子上用的stc89c52,但是我看STC12C5A60S2和stc89c52的引脚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应该是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D:
USB  to  RS232兼容性问题,STC芯片编程对USB  to  RS232要求很高,PL2303根本用不了,CH341降频可以用,CP2102在115200下没问题。
你到台式机上有RS232口的下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 to RS232兼容性问题,STC芯片编程对USB to RS232要求很高,PL2303根本用不了,CH341降频可以用,CP2102在115200下没问题。你到台式机上有RS232口的下载看看就知道了。

bingo,我也是。在我电脑上,CH341可以烧录STC,PL2303不行。

网友:
把波特率的上下都改成2400试试

网友:
11楼市正解  感谢啊

网友:
看到11楼的答案后我直接注册了一个号,为了表示感谢~~~

网友:
d都是新手,的确很难学啊,不过信心满满

网友:
数控电源

我想要用STC12C5A60S2控制的数控电源的原理图和程序,谢谢。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