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导航汽车模型导航的实现

楼主:
各位大虾。。俺是个新手,想请教些问题啊……我想用单片机连接GPS模块和动力装置制作GPS导航汽车模型,应该可以实现吧?想法是 根据模块获得的当前坐标,和输入的新坐标,使小车从一个地方到达目的地,我该怎么做?主要是编程是么?大概的思路是什么啊??

网友:
可以用GPS导航,但仅靠GPS是不够的,GPS接收机的定位精度为数十米量级,楼主应先讲清楚你的车况和需要的导航精度以及在什么道路条件下进行导航,另外注意,在室内是无法使用GPS导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知道,我只是想做一个模型车,用51单片机,在一个操场上进行实验,能做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