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系列的运行区间RAM和下载区间ROM FLASH设置

楼主:
LM3S系列的运行区间RAM和下载区间ROM FLASH设置,请问在KEIL中怎么设置,比如说我要下载到哪个区域去,9B96的RAM和ROM FLASH的基址分别是多少?求助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下载StellarisWare软件包,在boards\dk-lm3s9b96目录下,用keil打开一个工程,看其属性里的配置即可!

请一定多利用好StellarisWare。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直接在keil里面设置一下就ok,里面设置一项里面有iRom设置,RAM设置地址,你可以指定,至于它的基址那你看看手册就ok

网友: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1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这个是keil下8962的scatter文件,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