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选外部晶振的问题

楼主:
P7SEL |= BIT0 + BIT1;  // 启动XT1
        UCSCTL1 = DCORSEL_2;// DCO 范围配置 0.35到0.75Mhz
        while (SFRIFG1 & OFIFG)                // 等待时钟系统正常工作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
                SFRIFG1 &= ~OFIFG;
                for(unsigned int i = 0; i <10000; i--);
        }

网友:
请问SFRIFG1 & OFIFG这个是什么意思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请查看MSP430x5xx-MSP430x6xx Family User's Guide .pdf中的第47页。或者在这份文档中搜索关键字SFRIFG1。
   SRFIFG1是一个寄存器。
   OFIFG是这个寄存器中的一个比特域。

网友:
多看DS,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弱弱的问句什么是ds?对不起,我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