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to match a default incude file。

楼主:
怎么回事,我是菜鸟,刚刚入门,多多指教了。

网友:
我先说说我的情况

没学过单片机,只学过C语言。但是参加了学校的培训,老师给了一个实验板。M430F2254和FET430UIF,叫我们回去找个EXAMPLE烧进去。结果我从IAR里找了C源程序添加进了去,结果
project -- MAKE 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 [ 本帖最后由 cfg 于 2011-7-10 00:59 编辑 ]

网友:
大家帮帮我

从头自学,压力好大啊。

网友:
看看路径呢?比如是否路径中有中文

网友:
请教版主问题

没有中文路径。

我看FET说明书上4线JTAG接发,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板子上的接口和JTAG不是一一对应,所以用杜邦线自己连线,但是感觉很多地方不理解。就比如板子上如TCK等都有两个并列的排针,我该连哪个。这是板子的照片。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试下两个TCK是否是短接在一起的,如果是那随便连哪个都无所谓

如果不是,就要看看是从哪个芯片上来的TCK了

原理图上应该有明确的标示啊

网友:
至于编译的问题你还需要把代码发上来才能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这是C代码

从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430\FET_examples\msp430x2xx\C-source里找的

//******************************************************************************
//  MSP430x2xx Demo - Software Toggle P1.0
//
//  Description; Toggle P1.0 by xor'ing P1.0 inside of a software loop.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x2xx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0|-->LED
//
//  A. Dannenber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January 2006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0A
//******************************************************************************

#include "msp430.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for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volatile to prevent optimization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10000;                          // SW Delay
    do i--;
    while (i != 0);
  }
}

网友:
上面一段有点变形,这是截图。

网友:
jtag至少要接5根线 TCK TMS TDO TDI 和GND 看看接全了没

网友:
接了8根了

如图,接了8根统一都接的右边

网友:
根据楼主的图片可以猜测这块板子上面集成了JTAG和430而那些跳线帽是用来短接JTAG和430的,假设楼主其他地方需要用到JTAG就可以从跳线帽左端接线去烧写其他芯片。
如果要烧写板子上的430直接短接就ok

网友:
#include "msp430.h"
改为
#include "io430x22x4.h"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正解,就是头文件不对

网友: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说的对,这个很明显是头文件不匹配。既然玩这个的大致也学过一些英文吧,自己看看就理解了。不是头文件的名字不合适就是路径不对,我没用过IAR弄过430,具体怎么改就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短路冒拿掉接左端接线。那为什么不接右边的呢?

零基础,还请多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我当时就拿了一个示例编译的,不知道为什么有问题。

网友:
我在学习430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只要把头文件名称改成自己的430型号就行了。不过,前提是安装了适当版本的IAR,因为IAR安装文件里就包含了430运行所需的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我直接更新驱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