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的计算问题

楼主: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ly);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7SEL |= BIT0 + BIT1;  // 启动XT1
        UCSCTL1 = DCORSEL_2;// DCO 范围配置 0.35到0.75Mhz
        while (SFRIFG1 & OFIFG)                // 等待时钟系统正常工作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 //清除错误标志位
                SFRIFG1 &= ~OFIFG; //清除错误标志位
                for(unsigned int i = 0; i <10000; i--);
        }
        //UCSCTL4 = SELM__DCOCLK + SELA__XT1CLK + SELS__VLOCLK;// 设置时钟源
        UCSCTL4 = SELM__XT1CLK + SELA__XT1CLK + SELS__VLOCLK;
        P1DIR |= BIT0;        // LED指示灯P1.0,需要短接JP2
        P11SEL |= BIT0 + BIT1 + BIT2;
        P11DIR |= BIT0 + BIT1 + BIT2;
        while(1)
        {
                Delay(5333);
                P1OUT ^= BIT0;        // LED闪烁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ly)
{
        while(dly--);
}
我查了下它汇编的Delay有5条语句,外界XT1是32768,按理说如果延时1s的话应该是32768/5=6553.6,这里写的是5333,我把他们扩大10倍发现5333才是精确的1s,求高手解释!

网友:
问: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运行

网友:
   这个延时的程序其实不能再汇编里看,你的(dly--),应该是相当于一个_nop_指令,只有1/32767 s 这和单片机里的策划给你续差不多,你试试即明白了!

网友:
      sorry!我上次的解答有问题,更正一下!

   循环结构延时:延时时间等于指令执行时间与指令循环次数的乘积,举例来讲,对如下延时程序
进行实验分析。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while(time一一)

{}

}
在 main()中调用延时函数delayr(n);得到的延时时间是多少,需要在MSP430单片机的集成编
译环境IAR Em—bedded Wclrkbeneh IDE 3.10A中编制测试。
使用C430写好一段可执行代码,在其中加入延时函数,并在主函数中调用,以delay(1OO)为例。
设置工程选项Options,在Debugger 栏中将Drivet选为Simulator,进行软件仿真。在仿真环境C—SPY
Debugger 中,从菜单View 中调出Disassembly 和Register 窗口,前者显示编程软件根据C 语言程序编
译生成的汇编程序,在后者窗口中打开CPU Register 子窗体,观察指令周期计数器CYCLE—COUNTER。
可以看到,delay()编译得到如下代码段:
delav:
001112 OF4C mov.w R12,R15
OOlll4 0C4F mov.w R15.R12
001116 3C53 add.w #0xFFFF.R12
001118 0F93 tst.w R15
00111A FB23 jne deIay

单步执行,观察CYCI 正COUNTER,发现每执行一条指令,CYCLECOUNTER 的值加1,说
明这5条指令各占用1个指令周期,循环体while()每执行一次需要5个指令周期,加上函数调用和函数返回
各占用3个指令周期,delay(100)延时了5×100+6—506个指令周期。只要知道指令周期,就能容易的计算
出延时时长了。延时函数因循环语句和编译器的不同,执行时间也有所不同,依照上述方法具体分析,可
以达到灵活编程的目的。

看到这些我才发现我有多么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