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流驱动VirtualCopy映射失败

楼主:
我在WinCE6.0下写流驱动用到VirtualAlloc与VirtualCopy函数,VirtualCopy运行出错了,GetLastError返回值为87,是参数错误,难道VirtualCopy在驱动里也不能用吗?请大虾指点一下!

DWORD GPI_Init(LPCTSTR pContext)
{
  DWORD GPIOSuccess=1;
  DWORD error=0;
  RETAILMSG(1,(TEXT("GPIO Init\r\n")));
  GpioSpace=(volatile S3C2440A_IOPORT_REG *)VirtualAlloc(0,sizeof(S3C2440A_IOPORT_REG),MEM_RESERVE,PAGE_NOACCESS);
  if(GpioSpace=NULL)
  {
error=GetLastError(); //获得出错码
printf("GPIO VirtualAlloc failed!%d\r\n",error);
GPIOSuccess=0;
  }
  else
  {
if(!VirtualCopy((PVOID)GpioSpace, (PVOID)(S3C2440A_BASE_REG_PA_IOPORT>>8) , sizeof(S3C2440A_IOPORT_REG), PAGE_PHYSICAL |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把虚拟空间映射到物理内存
{
error=GetLastError(); //获得出错码
printf("GPIO VirtuaCopy failed!%d\r\n",error);
GPIOSuccess=0;
}
else
{
GpioSpace->GPBCON|=(1|(1<<10)|(1<<12)|(1<<16)|(1<<20));
GpioSpace->GPBDAT|=(1|(1<<5)|(1<<6)|(1<<8)|(1<<10));
RETAILMSG(1,(TEXT("GpioSpace VirtualCopy Success!\r\n")));
}

  }

  return GPIOSuccess;
  }

网友:
好像是在6.0中都用这个函数啦MmMapIoSpace,它可以代替上面你用的两个函数

你可以百度下  我也是wince新手 我的QQ857795020   欢迎加我好友 一起学习啊

网友:
if(GpioSpace=NULL)
原来是这句错了,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