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时超级终端 无法显示

楼主:
本人刚买了一个友善之臂MINI2440开发板,本人也是刚学的菜鸟,使用时超级终端 无法显示
串口设置好及参数完全照视频中做,但就是显示空白,请板主说下原因,现在急死了,其操作过程是;先把电源关了,板上的开关拔到NOR,接上USB转串口线,和方形USB线,开开发板电源,打开终端,设终端为串口,按视频设参数,确定,点呼叫,。终端里还是不无任何显示,。。。在以上步骤之前我没有按视频把SUPERVIVI写入到开发板上,因为我没有JTAG线。开发板里有系统了就不能用超级终端了?(我的开发板里有系统了)

网友:
建议严格按操作说明进行操作,务必仔细阅读。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这种板板有个群吧。里面专门讲解一些常见的问题了。。。LZ可以进去看看,让里面的高手解决吧。
但是,我用了一块比较古老的板板2410,用串口工具启动LINUX和WINCE都是OK的。。

网友:
超级终端没显示

同问啊!

网友:
别急  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