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外接25M晶振问题

楼主:
MSP430F5438A的最小系统,XT1外接32.768K,XT2外接25M晶振。现想用ACLK=XT1,MCLK=SMCLK=XT2。

请教,5438A的datasheet里面说是可以外接25M的,但是具体设置应该是如何?

网友:
可以按照以下顺序来:
1、使能BCSCTLx(BCSCTL寄存器有多个,x表示序号)中的XT2晶振使能位。
2、选择XT2晶振的频率(设置BCSCTLx对应位)
3、清晶振错误标志位(可能晶振还没起振,该位会置1)
4、延时检查振错误标志位是否清零,没清零则等待。
5、将SMCLK和MCLK设置为XT2
这些设置都是单片机的basic clock模块,你可以参考5438的user guide对应章节,同时在TI给的示例代码中有这部分的代码可以直接用。
以上提到的资料你只要在TI的产品中搜索对应MSP430F5438对应的资料库中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