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的限制问题

楼主:
我的仿真器附带光盘上有一个CCSv4,上面说是32K限制版,这个32K指的是存储器的大小吗?假如我想使用TMS320F28035中的128K的Flash,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仿真器附带光盘上有一个CCSv4,上面说是32K限制版,这个32K指的是存储器的大小吗?假如我想使用TMS320F28035中的128K的Flash,能用吗?

是指你编译出来的程序大小,不是芯片的存储器大小。

楼主:
意思是说我如果想编写128K的程序,这个软件是用不了了是吧?那么CCS4.1.2有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呢?或者Ti网站上提供的免费版有没有这方面的限制?还有怎么查看CCS这方面的限制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我如果想编写128K的程序,这个软件是用不了了是吧?那么CCS4.1.2有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呢?或者Ti网站上提供的免费版有没有这方面的限制?还有怎么查看CCS这方面的限制信息?

嗯,code limited版本是免费的,但是有32k代码限制,不能编写大点的程序。

full edition是全功能的,但是要注册才可以用,不过,好像有30天试用期。

对于注册这东西,大家都懂的,自己找找看看先。

网友:
哦,好的 多谢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