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关于spi接收数据错误的问题

楼主:
求助:430单片机与TMS320VC5510的SPI通信方案

设置TMS320为主机,430为从机
TMS320能正确发射spi波形

而430接收到的数据老是出错,会出现数据内部移位情况,比如一直发送数据0x51(01010001),而接收到的为0xA8(10101000),就是右移了移位,有时候还会不止移动移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求大家帮助!

下面是我430的spi的初始化代码
void Init_spi_slave(void)
{
    UCTL1 |= SWRST;
    UCTL1 = CHAR+SYNC;//char=1,8bit,sync=1,spi mode,mm=0,slave
    UTCTL1 = CKPH+CKPL;//stc,3pin;ckph=1,uclk is delay,CKPL=1,上升沿跳变
  UBR01 = 0x00;   //
    UBR11 = 0x00;
    UMCTL1 = 0;
    ME2 = USPIE1;
    UCTL1 &= ~SWRST;
    P5SEL =0x0F;
    P5DIR  = 0xF4 ;
    IE2 |=URXIE1;
}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以下是我的接收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 = 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RX()//UART1中断函数
{
  Data=RXBUF1;
  show_flag=1;
}
当发射数据发射的太快的情况下,会使得URXIFG1一直为1,就一直处于中断函数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我在发射数据的程序中加入一定的时延后,才可以使得中断正常跳出,想问,会不会是因为我的中断函数没有写正确的原因呢?
请教大家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哪位大侠指教一下哈~~不甚感激

网友:
1、SPI接口问题 有个条件要确认下,你接收是用的SPI接收中断做的吧?SPI接收中断,只要CLK接到8个clk就会中断一次,所以你得看看SCLK发送的过程中有没有多的跳变

网友:
UART的接收中断的问题,你发送速度有多快呢?

网友:
谢谢wstt,我发送的速度是1MHz

我认为问题好像是
接收过程中,不是从我发出的第一个bit开始接收的

怎么样使得spi可以从希望的第一个bit开始接收呢?

求助各位

网友:
跪求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问题自己解决了,好像是两边的频率上的差别导致的,嘿嘿~~

网友:
是DSP的频率比430设置的要高些吧

网友:
恩,对的,我本来以为两个芯片的主频不会影响收发,因为传输的波特率是由主器件设定的,而且clk也是由主器件决定的,但是后来问题解决了,就发现很可能是因为两个芯片的主频差异的问题。
嘿嘿,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谢,有问题,大家讨论讨论,总有解决办法的

网友:
SPI程序要做好CLK的同步才行,这样才能保证数据不错不丢失

网友: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能给详细解释一下怎么解决的么?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我的QQ:767594767

网友:
移位问题

我写的要么移一位,要么移两位,偶尔是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能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想请问一下是不是430用SPI的时候只能用规定的利用的几个口,我在做nRF24L01的无线通信,因为SPI,可是我们那几个脚已经被利用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一下TI 给的Code examples中的SPI例程。
它里面是在初始化master后,再reset slave。然后等待slave初始化完毕后再传输数据。
你看下你的程序是不是没有这样做,使得CLK不同步~
保险点的做法应该是TI这样,给主从设备上电之后,你再复位下从设备,这样保证从设置的初始化是在主机初始化之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参见我回16L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用430的硬件SPI口。就需要特定引脚的端口,如果你用软件模拟SPI口,那么通用的IO口即可